芯片型号代换求助

楼主(2012-12-26):
场效应管FR3709Z、FR3707Z可用60N03和09N03LA代换吗?1K11AF的可以吗?
另电源IC  RT9619用什么代换?谢谢!

网友:
大的MOS 用09N03 小的MOS用06的就可以了 芝麻管除外啊。N沟道的啊 VCORE供电的MOs 料板上得u供电的mos就可以 但是注意ASUS的MOS

网友A:
大的MOS 用09N03 小的MOS用06的就可以了 芝麻管除外啊。

网友:
我找到了FR3707Z的,FR3709的我准备用FR3711代,不知道可以不?但RT9619不知道用啥代

网友:
谢谢,场管代换的找到了,就是电源IC RT9619没有找到,帮我查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的MOS 用09N03 小的MOS用06的就可以了 芝麻管除外啊。

谢谢,场管代换的找到了,就是电源IC RT9619没有找到,帮我查下,拜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