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师兄请教下三星屏供电故障,驱动板上的6脚小芝麻管。

楼主(2012-12-26):
各位师兄三星的驱动板上面有个6个脚控制屏电压的小芝麻管,这个管子现在坏咯 直接短接可以显示,这个芝麻管上面型号是3BEAT这个是个撒子型号的管子用什么能替换呢?这个是起开关作用的用什么代换,修过的师兄指点下,,

网友:
用P沟道的管子代换就行,这是个通病,943的白屏,故障点就是它

网友:
应该是3443的6脚P管,1256脚是D极,3脚G极,4极S极,飞好线可以用三脚的P管代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找主板上面普通的P通道的芝麻管可以代换不。。

我都是用解压版料板上同位置的,好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用解压版料板上同位置的,好找

撒子叫解压版???高压板吗?还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