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虾帮我看看这图纸怎么看

楼主(2012-12-26):
   昨天接一联想Y430笔记本  板是LA-4142P的    故障现象不触发  量待机电压17.5V按下开关会拉0   昨晚研究很晚  在论坛找到图纸   对对看如下:

     D5 1脚 17.5V   3脚3.3V   2脚 17.9V   Q24 2脚3脚0V   主板上R243是断开的  现在这待机电压这么高 叫我从哪开始查哦  是不是IO的问题哦

网友:
以图纸来看,开机电路的过程应该是,按开关键SW1的开机瞬间,ONOFFBTN#有高低高的有效触发EC,EC置高EC_ON上拉3.3V,通过Q24拉低51_ON#开启后续的电压!R243应该是存在的!

网友:
主板上R23是空在哪里的   我我装了个电阻上去  开关待机3.16V   还是不能触发  按开关能拉0

网友:
EC坏了,应该是吧,电压在高了吧

网友:
仁宝的开机 电路是这样的、当ec待机程序满足后 ,开关拉低 on/off ,ec就会发出高点位的ec_on 驱动管子 致51_on为低。 51——on 是 开启后续电压的一个重要条件 。

网友:
开机电路没问题?

网友:
那我只能再查查sb了

网友:
第一,开关上17.5V是完全正确的,这个电压是51—ON电压
第二,R243是绝对没有的,EC_ON是开机后才有3.3V电压的,你这是强行把51_ON拉低了
第三,你IO的工作条件都没去检查神仙也无法给你做出判断,比如IO的  VCC     RST  ACON  LID   CLK   还有BIOS资料 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