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台式机进系统就蓝屏?

楼主(2012-12-26):
今收到DELL品牌台式机,GHOST完后,进系统就蓝屏!进安全模式就可以。系统换了两个了,还是一样。请问高手们有没遇到,是什么问题引起的?

网友:
进安全模式好使,就是外设的问题,排除一下

网友:
换个硬盘装系统试下,看下是主板还是硬盘引起.

网友:
建意先不上驱动试试

网友:
该下BIOS里面的SATA模式看看

网友:
先把外设全部屏蔽再试,要把模式调成ide的再装系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