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的行场信号?

楼主(2012-12-26):
显卡的行场信号起什么作用?它们是在显卡满足了供电时钟复位后才产生吗?
显卡

网友:
行场同步信号作为显示器的两个最重要信号同时存在,缺一不可。显卡的供电,时钟,复位,和bios作为其工作的先决条件,然后才会输出模拟的三基色和同步信号,点亮显示器。
谢谢高手解答!

网友:
行场同步信号决定了显示的上下左右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