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般南桥的待机电压有几个

楼主(2012-12-26):
听师傅的课后,知道南桥有个3.3V的待机电压,还说有另外几个待机电压,如1.5V,1.8V之类的,请问另外的几个待机电压在各品牌主板上有没有什么规律可循啊?请高手赐教,给点经验总结,让我们新手可以少走弯路,谢谢。

网友:
我也期待高手们能多多指教

网友:
这个分几种的   如IC7南桥:5VSB 3VSB

网友:
要是待机条件的话有5个,、NF的多2个

网友:
我是新手,请指教。谢谢。

网友:
一般3。3V,有的还有一个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