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w700屏无背光

楼主(2012-12-26):
IBM W700 有17寸大屏 还有一个小屏。小屏正常,大屏无背光,高压条上有指示灯的连线,找不到大屏的BKOFF#,请指教 ,谢谢大家!

网友:
W700 还没见过

网友:
小弟是新手,请教一下上面这个屏接口中,那个是背光的开启信号

网友:
没看懂楼主说得什么

网友:
这是一台移动工作站本本,高压条和各电源信号指示灯在一块电路板上的,所以无法判断那一条是背光开启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68pin  backlight_on

不是的,这是蓝牙指示灯的

网友B:
这明明写着背光开启啊,怎么会不是呢,如果实在不敢确定的话,就顺着这个信号查一下线路就行了
反正你手上有图纸啊,

网友:
一般这种本子还是送到IBM售后比较好

网友:
这么高端的机器没有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明明写着背光开启啊,怎么会不是呢,如果实在不敢确定的话,就顺着这个信号查一下线路就行了
反正你手上 ...

这本本是一人朋友的。后来搞好了,换显卡芯片。之前下的那个图没标明是什么板号的,后来仔细查了一下,原来不是同一块板子的,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