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一个飞利浦的17显示器

楼主(2012-12-26):
电源灯一直亮~
  屏幕闪亮一下 就 黑屏了~
电源板子~ 供电正常~
  请问  那里 还 有 问题啊~?

网友:
检查高压板和灯管。

网友:
那就可能是灯管了

网友:
电源板子上的   电压 正常~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 灯管有问题 吧~

网友:
手上 暂时 没有  一样的 灯管 ~  先去找 个    换上试试~

网友:
可以先测下灯管

网友:
高压板灯管

网友:
拿几根灯管一测就知道是高压还是灯管啦

网友:
试的时候要有信号源,可以在高压板上另接灯管,如果灯管常亮,那就是屏上的灯管坏了,也只有换灯管了。如果外接灯管闪一下灭了,那就是高压板问题了。

网友:
请问 怎么 测试 灯管 好 坏啊 ? 谢谢~

网友:
用你的测试高压条来点下你的灯管是不是好的     是好的就应该是高压的问题

网友:
先查高压部分  后查灯管

网友:
用带架的灯管直接插在原高压板接口上,有几个口就插几根,然后正常开机观察现象,正常就是原灯管坏,也不正常就是高压部分坏。

网友:
外接4根灯排除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可能灯管老化
起保护了,外接灯管试试

网友:
是高压板的问题,是常见的故障。

网友:
我也遇到过! 坐等答案! 现在那个机子还在公司那边隔着那! LZ换了灯管一定要给出个答案!!

网友:
液晶的话,是高压板的问题 也有可能就是换到高压板的几个电容就行!

网友:
灯管的比较少 大多数电容鼓了,,和高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