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没CPU供电怎么维修

楼主(2012-12-26):
一般华硕主板没有CPU供电的怎么维修   换掉电源管理芯片好像也不行 这个怎么修呢 求教学 在下只是个菜鸟

网友A:
查电源管理芯片VCC VID  PG  EN或SS FB有没有短路或断路现象   之后查VCC VID PG EN或SS的电压  哪里不正常查哪里

网友:
什么板子呀,按照时序,修呀

网友:
看下其它的 电压,内存,桥供电都出来了没有

网友:
查芯片工作条件啊

网友:
北桥供电有吗?

网友:
先看有内存电压没有,再看有桥电压没有  然后才是CPU电压

网友:
前面正常就看2楼的    工作条件是否具备  顺便问下板子什么型号

网友B:
还是按时序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按时序修吧

我 知道按时序修 最看内存供电 和北桥那边的  那边供电都正常 就CPU那边没有供电  换掉电源管理芯片业不行 我就不知道该从哪里下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电源管理芯片VCC VID  PG  EN或SS FB有没有短路或断路现象   之后查VCC VID PG EN或SS的电压  哪里不正常 ...

把电源管理芯片换掉 都不行

网友:
这个要分NV,  AMD,还是  INTEL的吧。。时序不同,维修思路自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