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61T 无CPU供电维修

楼主(2012-12-26):
Z61T   945+GBM
板号   DAOBV2MBAE   REV:E
待机0.05  , 开机0.23,测到输出电压3/5V、1.8V、1.5V.无CPU供电,PL6和PL7 CPU供电电压对地阻值为480正常。

CPU供电芯片31脚有正常5V,1脚有正常开启信号3.3V,PU1和PU2 的5脚都有正常的5V,2脚都有3.3。测PU1和PU2的第9脚无输出控制电压为0V,再测开机有瞬间的波形。芯片本身已经正常发出控制信号,但立马保护了。芯片本身应该没问题。难道是CPU坏了,连换两个CPU后,故障一样。看来不是CPU问题,是什么让芯片保护了呢,难道是管子坏了,测了管子本身都没问题,但测到下管时发现所有下管的G极都为5V,这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芯片会输出5V控制下管保护呢,哪位修过这机子的能给说说吗

网友:
bst升压是否有问题,如果没有,就很有可能性能不良了,要多用代换法试试

网友:
换CPU供电 和山下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