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修的机子

楼主(2012-12-26):
Z61T   945+GBM
板号   DAOBV2MBAE   REV:E
待机0.05  , 开机0.23,测到输出电压3/5V、1.8V、1.5V.无CPU供电,PL6和PL7 CPU供电电压对地阻值为480正常

CPU供电芯片31脚有正常5V,1脚有正常开启信号3.3V,PU1和PU2 的5脚都有正常的5V,2脚都有3.3。测PU1和PU2的第9脚无输出控制电压为0V,再测开机有瞬间的波形。芯片本身已经正常发出控制信号,但立马保护了。芯片本身应该没问题。难道是CPU坏了,连换两个CPU后,故障一样。看来不是CPU问题,是什么让芯片保护了呢,难道是管子坏了,测了管子本身都没问题,但测到下管时发现所有下管的G极都为5V,这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芯片会输出5V控制下管保护呢,哪位修过这机子的能给说说吗?

网友:
换个 板子 吧~
  现在 那个 板子 不贵~

网友:
G极  有些 是有5V的 为正常。但有些管子是量不出来坏了的···建议换掉芯片 和上下管。你说开关信号有了···你换了槁不好就好 了呢!

网友:
查一下反馈电路吧

网友:
看电容和电感,都有可能引起保护。

网友:
上下管全换掉

网友:
BST升压正常否

网友:
查反馈电路

网友:
换芯片,有的坏了量不出来。

网友:
外围电路 上下管 反馈  芯片本身 就这么点问题 慢慢查 祝你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