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MBX-224不充电修到我快疯了!!

楼主(2012-12-26):
同行送过来的的SONY机器,型号没注意看呢,板号是MBX-224不开机!接可调电源待机0.000 测得公共点没电压也没短路;就是保护隔离不过嘛!测得 BQ24753A 1脚有19V 电压 5脚和8脚有2.6V的电压;10脚VREF有3.2V的电压,PD9的AC_OFF_3#有17V ,就是4脚ACDRV#死活是18.8V !把PD9还有一个PQ35 控制AC_OFF_3#的管子拆掉后有待机可以正常开机了!但是现在的问题是 电池充电口接着电池的时候有12.5V左右的电压,但是充不进电!接电源后大概10秒后充电灯狂闪不能开机!而且主板电池接口的电压也从12.5V慢慢下降到0V ~~是慢慢下降啊!!测得电池的+ -两极电压为0V  二极管蜂鸣档测电池两极为无穷大!还会给同行说电池问题,但是同行拿过去广州说电池没问题!换全新的还是一样的闪呢!! SONY的机器我自认是小白级别!不知道如何修下去!麻烦大哥们指点一下小弟!!

网友A:
SONY不开机是经常会出现这种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SONY不开机是经常会出现这种问题的。

小心被版主说你灌水啊!

网友:
看的不是很明白,那你电池可以开机吗?同时接电池电源不开机····先换个IO吧!

网友:
EC我没换过,因为可以正常开机,所以我没留意呢

网友:
sony的机器也是代工的啊。。一样的修啊 。

网友:
AC—OFF—3#信号为何会引起ACDRV#为高电平呢,是不是还有相关电路未正常工作呢

网友:
查查Ec有没有检测到电池

网友B:
没有楼主这种图子,,楼主看一下,我之前发的SONY的贴子,,参照分析一下,,看看是否是我修的那台机器的那种保护电路!

楼主这情况,要先修保护隔离,,再修充电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楼主这种图子,,楼主看一下,我之前发的SONY的贴子,,参照分析一下,,看看是否是我修的那台机器的那 ...

机器已经修好了,是电池接口附件的PQ19内部故障,引起控制电池第六脚的那个三极管没有G极电压,电池第六脚处于高电平状态,所以电池不充电也不放电!

网友:
楼主为什么不把图纸分享下?

网友:
嗯哪 同行的活不好干那

网友:
没图纸,很难说清楚

网友:
你怎么拆机就可以!!我拆件还是一样,保护隔离不工作,死活都是18.8V

网友C:
直接换板 浪费时间咯

网友D:
不充电为什么不直接先换个芯片试试呢?这料板我都有两三快,有时候抠半天还不如直接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换板 浪费时间咯

I3的SONY板子换一个大概要多少钱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充电为什么不直接先换个芯片试试呢?这料板我都有两三快,有时候抠半天还不如直接换一个就好了

第一时间就换了芯片了!

网友C:
换板 估计得800多 交换500左右

网友(2014-07-02):
引用 网友C:
换板 估计得800多 交换500左右

嗯  擦不多吧  索尼的板子不便宜

网友:
楼主pq19是啥啊  我猜是batcut的问题

网友:
不通电你就不该去拆掉那几个来让它通电,要直接修到问题通电,估计就不会出现这个不充电的问题了

网友:
现在索尼的机器,板子的价格也慢慢降下来了,不过质量不算好啊

网友:
小芯片坏是不好修量着又正常通电工作又不正常

网友:
没看明白。图纸没上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