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屏的原因

楼主(2012-12-26):
一杂牌15液晶。故障三无,拆开看屏型号:auo G150XG01 马上用通用板测屏好坏,白屏。后用广州产乐华2025L写一15”单8L的通用程序,开后满屏全红,全绿,全白,后变小方格。反复试多个程序,全部是上面情况。后接主机试,字体虚,花屏。发图片求解。请高手不胜指点。

网友:
换条屏线再写过试下,单8屏线我试过换了3条屏线才写好,不知你会不会了

网友:
先换个屏线试试,不行就换程序

网友:
这屏查了下好像是单6屏,

网友:
又仔细看了一遍是单8位的从R0——R3.四组,一组Clk除外,共五组数据。

网友:
程序不对,用单6的来刷,,,

网友:
接口定义,,,,,,,,,,,

网友:
此屏确定为单6屏,,,17 、18脚为空脚,,,

网友:
应该是屏线或程序的问题吧!

网友:
换屏线,换成单六的再刷试试

tongyi同意,是一下看看

网友:
有一次 我用双8线 纯手工改了个18.5的屏线,不清楚是 单8 还是什么 样的 ,累坏了  呵呵

网友:
还是原来的程序不对,今天一朋友找到一程序,写上后显示正常。但用一小时左右又白屏。看来我年用楼上朋友说的方法试试。不管好与坏。反正这屏归自己用了。谢谢各位大侠的指点。

网友:
刚才受楼上朋友点拨,我又仔细看了看屏定义。明天用单6线试试。谢谢楼上朋友。试完一定告诉大家哈。

网友:
我之前也涮过一次,开机画面不正常,后来再涮一次就正常了,你再涮一次看一下

网友:
这情况基本上刷错程序所导致,,,起码刷十几2十个才敢说程序没有问题。。。
今天我就刷了一个只有白屏的情况。。屏是好的,屏线是单6的,接到我自己电脑那个乐华2120的驱动板可以正常,用一块新的乐华2120刷了一个下午都是白屏。。不解。。。为什么线和屏没有问题还白屏。。只有是驱动板的问题啦。。但是这是新板喔。。。怎么会不行呢?明天还是要换一块试试。。。如果驱动板不行怎么能刷得进去呢?

网友:
我之前也涮过一次,开机画面不正常

网友:
改个驱动板吧

网友:
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特别是8楼的朋友,原来我在百度里找的那个屏定义的版本与我的这个版本有点差别。这屏是D6的。换了若干个程序,终于稳定地的运行了,烤机两天无白屏现象。看来识论坛的力量无穷!!

网友:
vvv换个屏线试试,不行就换程序

网友:
一般15寸得资料比较多有些能通用多刷几个资料看看】【

网友:
程序不对 、 重刷过个程序 、 要程序找我、QQ: 363114168

网友:
遇见过两次这样的情况  你换个驱动板再试试吧  有时候会出现不板子和屏不配套  我们上次遇见的是同样15寸的屏 用的都是15的板子 可是只有一部分是可以用的令一部分就是像你这样出现花屏 再换别的板子就可以用了  你再换个试试

网友:
乐华抄板太多,3.3V不稳定就会这样.

网友:
哎。。。屏线定义真的重要啊。。真的要背背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