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202E显示器故障求助

楼主(2012-12-26):
飞利浦202E,触摸开机型。开机屏幕横条不规律闪,尤其在黑色背景下更加明显。使用一段时间,出现画面闪动,明显感觉鼠标移动缓慢,有时鼠标还会不动。排除主机跟显卡故障,怀疑屏有问题,因手头没有驱动板,无法确认,请有遇到过的发表一下建议。

网友:
不会连通用点屏工具都没有吧,那你还修什么显示器呀

网友:
屏上边的电容易查下,可能是供电不够造成的,是屏问题

网友:
问题可能会在驱动板、屏电路、屏上!你没有驱动板怎么试啊!就如同吃饭没有筷子,你还是准备点驱动板的备货 吧!

网友A:
蛮中肯的建议,谢谢!

网友:
按你的描述屏坏了

网友:
个人感觉屏主控的问题

网友:
个人感觉还是屏有问题。。。跟驱动板无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蛮中肯的建议,谢谢!

何必这么客气呢?

网友:
工具不先进   不好下结论

网友:
  这种问题显然排除了电源板、高压板的问题,之前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基本上都是通过换驱动板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