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硬盘维修师傅PC3000自校准效果

楼主(2012-12-26):
请问硬盘维修师傅们。像图上这种盘做个自校准之后会变成什么样?可以修到绿点都没有吗?手上有一些个这样的盘。不知道怎么办了。卖给收废品的15块一个。舍不得啊。

网友A:
自校准是工厂级维修,跑的好的话,就跟新盘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校准是工厂级维修,跑的好的话,就跟新盘一样。

连图片上的那种状况也能跑好吗?罗老师

网友:
看不到图啊

网友:
刷新一下呢?我看得到啊?是不是你网速不好。

网友:
http://user.qzone.qq.com/1006810008/infocenter#!app=4&via=QZ.HashRefresh  这是图片地址,不知道怎么传不上本地图片来。

网友:
这是图片,原来是太大了,传不了

网友B:
你这个是有个磁头不行了  ,要砍头 才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有个磁头不行了  ,要砍头 才能好

这个盘是跑几秒灰色格子接着几秒绿色+红色格子。一直这样重复,如果是磁头问题,应该不止1个磁头吧。整个盘都是这一会绿一会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