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R13(DA0R13MB6E0 REV.E) BIOS

楼主(2012-12-26):
HP G4-R13(DA0R13MB6E0 REV.E)

HP G4-R13(DA0R13MB6E0 REV.E).zip

网友:
你这是图纸还是BIOS啊也不说明一下谁知道你上的什么。想骗分啊

网友:
就是,不写清楚谁下你的呀?集显、独显、型号、板号、图纸、BIOS等等

网友:
是主板的BIOS资料啊,我发表的时间选择了是BIOS资料一项。你的分也没有加到我这吧。

网友(2017-07-10):
独显的BIOS吧,南桥和EC的都有吗?

网友(2017-09-18):
确定能用?s是原机备份的?还是淘宝买的?

网友A(2018-04-24):
楼主的BIOS是OK 的,亲自验证。
本子是G4 板号一样,独显(0809024)
开机速度正常。

网友:
只有PCH的BIOS,没有EC的。
另外,给大家说一下唉,H65系列的本子,集显、独显BIOS都是通用的,除非独显型号不一样。

网友:
HP G4有好多系列:
光平台就有AMD 的 INTEL的;
另外板号有好多:
R13 R12 R13J  R23 R22 R33
BIOS肯定是不通用的啦。

网友(2018-11-18):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BIOS是OK 的,亲自验证。
本子是G4 板号一样,独显(0809024)
开机速度正常。

XIEXIE 谢谢测试。。。。。。。。。。。。。。。。。。。。。。。。。。。。。。。。。。。。。。。。。

网友:
好用啊,主板电路维修群4588536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