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山寨紫光22"液晶 MT220WW01 华乐RTD2120 2025程序

楼主(2012-12-26):
有一台山寨紫光22"液晶 屏型号MT220WW01  换的华乐RTD2120 2025驱动板
写了很多程序都不行 白屏 花屏或不通电 或分辨率不对(但屏幕颜色和亮度正常)
有2个程序写入后 图像正常但屏幕非常暗 已经排除高压板和灯管问题 肯定是驱动板程序不对
哪位朋友有这屏的程序 麻烦分享下 谢谢!

网友:
这个就用通用程序,,,,

网友A:
问题是2025芯片支持22的分辨率吗?

网友B:
换个板吧,,如NTA91B 或2270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2025芯片支持22的分辨率吗?

RTD2025应该是支持22"屏的
因为它原来的驱动板就是2120 2025方案的 原来图像 亮度 对比度都是很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板吧,,如NTA91B 或2270等

我现在手里只有乐华的这种 因为用这个换好过挺多 用顺手了 就没进别的板子
肯定是程序不对 只要有对应的程序数据 刷上肯定好

网友:
MT220WW01是群创 双8 LVDS的屏 我刷能亮 但图像暗的程序是双6的 看来问题应该就在这里
但我手里双8 LVDS 2120 2025的程序 刷上图像都不正常
如果找不到对应的程序 看来只能换别的板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