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A1532A 怎么分辨1脚

楼主(2012-12-26):
EA1532A 怎么分辨1脚 是不是左下角是一脚啊,急,谢谢。

网友:
每个一脚都有一个点表示的,睇清楚点

网友:
是左下为第1脚,逆时针数 。

网友:
看仔细点啊,兄弟。不然就要烧一片了

网友:
有标志的就是1脚,,,

网友:
对,就是左下第一脚就为芯片一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