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5110 不加电

楼主(2012-12-26):
一台还没过保的机器摔过没保了  现在现象是不加电 电流显示0.01a 因为是比较新的机型不太熟悉上电时序希望大家给参谋参谋 这是时序图

   时序有点多是吧 哈哈
我测3.3v 5v 正常 开关电压 KBC_PWRBTN# 正常
按开关键D2702 3脚 和一脚有3.3-0v变化   2脚KBC_ON#0.26不变
测得是D2703  3脚AC_IN#低电平把KBC_ON# 和AC_IN#_KBC拉低
AC_IN#是通过Q4001由AC_OK控制 测Q4001 G级AC_OK 3.3v高电平 这么看来正常呀AC_OK高电平AC_IN#就是低电平呀
我就纳闷了一般的板子AC_IN#都是高电平呀 为啥这是变低了呢  AC_OK 由两路过来一路是PU4001 的13脚 一路是PWR_CHG_REF由PR4011得到的 我把PR4011去掉 AC_OK变低电平 AC_IN#就变高电平了 证明是AC_OK由PWR_CHG_REF 通过PR4011过来的

大家帮我看看下一步该怎么查呀 我都头痛了这点路跑的

网友:
顺便附上图纸

dell n5110 DQ15 10260-1_A00_MB_20110104_1.pdf

网友:
收藏了,慢慢研究

网友:
这种机器的桥也容易坏,换个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