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I5 cpu的供电电容对地电阻大概是多少?

楼主(2012-12-26):
以前的cpu供电电感对地阻止大概都是10欧姆的样子,

今天接一个I5的cpu,hm55芯片组的,测cpu供电对地阻值80多欧姆。

正不正常啊?

插上cpu,cpu供电就没有了,不插cpu测cpu供电电感上电压是1.v的样子。

网友:
不装CPU的话这个阻值有点低

网友:
我都没装CPU测过,因为有时下管短路这样测是测不出来的

网友:
cpu插在板上,用数字表直接量cpu上的电容,用电阻2k档正反向阻值分别是51和45,用二极管档测正反向55和44.用指针表测正反向电阻分别是不到2欧姆和3欧姆。

cup拔下来,用数字表直接量cpu上的电容,用电阻2k档正反向阻值分别是265和285,用二极管档测正反向150和240。用指针表测电阻正反向分别3欧和7欧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