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e1 471笔记本用稳压电源开不了机,用适配器可以,怎么回事呢。

楼主(2012-12-26):
适配器是19V3A的,两条线,一正一负,稳压电源用20V5A都不可以,19V3V,19.5V3.5A,18.5V3A都用过,还是不可以,都是开机动一下就没了,但用适配器就可以开机,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你选的接口有问题吧  宏基接口中间比较细的

网友:
我用了几个都是一样,有大有小的,测也有电压!

网友A:
稳压电源限流了 空载短路试下 看有5A没

网友:
直接连到板子上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稳压电源限流了 空载短路试下 看有5A没

你说的意思是本本有短路,但由于稳压电源有限流。。。。是吗

网友:
宏基接口比较细

网友:
等待高手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