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显示器开关问题

楼主(2012-12-26):
昨天接到一台现代液晶显示器 机器完全不通电 我改了个通用高压条 结果显示器就亮了 不过每次在点亮的时候机器线白屏了会才正常 今天试了一上午也是这情况不过显示正常 到了下午 多把VGA线拔掉几次后 液晶屏就不显示东西了,但信号灯还是绿色的  此时可以看到里面的东西 就像灯管坏了一样 不过多插几次电源 他又能亮 而且亮了之后很正常不像是灯管问题 但是最主要的是这台显示器的开关键按了没反应 不能开关 我都是拔掉插座 偶尔按下他就出现白屏 花屏几秒钟又正常,请问各位师傅是我高压条引起的这种毛病呢 还是主要因为那个按键导致的问题 如果是按键问题应该咋办 直接换个按键吗?

网友:
是不是开关问题,用表量一下就知道了,,如果不是开关问题,那程序的可能性就大了,,

网友:
朋友们黑屏问题我已经解决   我把开关按钮直接给卸了  现在通电就亮了能正常使用 只是为啥在开机的一瞬间是白屏啊  还有就是 把VGA信号线拔掉之后屏幕会提示 “无信号输入请检查连接线” 然后就整个背景都是白色的了 一般提示这句话后屏幕背景应该是灭掉才对么 这是啥原因啊

网友:
背光,开关线没接!高压条上的

网友:
你的开关线   直接接了3.3V了   没接对

网友:
高压条上的控制没接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