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360喇叭无声音,插耳机有声音

楼主(2012-12-26):
昨天接到一台联想Z360的笔记本,故障是喇叭无声,耳机有声,由于是新手,没修过这类故障,先拆开机,找到图纸,测量喇叭接口有2.5V电压正常,测了下耳机接口,如图: ,5脚为5V高电平,插不插耳机都是,感觉问题就在这里,然后找到SENSE_PHONE如图:         SENSE_PHONE经过+5V_ADO上拉为5V高电平,然后导通Q18把     LINEOUT_JD#拉低,当Q18导通时,喇叭没声音,于是我直接把 SENSE_PHONE接地,然后喇叭就有声音了,  LINEOUT_JD#为2.5V高电平,这样是不是耳机接口坏了

网友:
应该是耳机插座有问题吧,没插耳机时,4、5脚是连在一起的,即是接地

网友:
我也是这么想,但又有人说插上耳机4,5脚才连上

网友:
测一下音箱是不是好的呀,我就遇到过音箱是坏的的

网友:
估计是耳机接口有问题,

网友:
就是接口的问题,换个或者搞点酒精或者洗板水泡泡

网友:
换个耳机接口,手艺够好的话可以拆下来倒腾,一般能搞好的、

网友:
有的耳机接口定义不一样,看上去脚位一样,换上去不能用,这个我试过,

网友:
换个接口肯定好

网友:
联想的声卡驱动要去官网下载再试

网友(2018-07-09):
变成耳机模式了

网友:
楼上的你很逗啊,12年的帖子,18年你来回复

网友:
我擦 这帖子是怎么才可以现在还能回复

网友:
我也懵逼了

网友:
还是刚入行发的,厉害了

网友:
换个耳机接口就OK了,实在没货的话,取下来把弹片搞一下

网友:
先换个耳机口。。这个基本是耳机口坏了

网友:
接口的最有可能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