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师傅帮忙指点下这个怎么飞线。。。

楼主(2012-12-26):
一个进水的本子杂清理EC被腐蚀的脚是不小心把其中一个引脚弄断了(第60脚)这个信号还要给南桥。请问各位师傅这个要怎么飞线?

网友:
EC的引脚断了可以接,南桥的话如果能再边上找到那根线,直接从EC飞线过来就行,否则就要拆桥了,你可以在EC断的那个引脚位置用刀片慢慢把封胶切掉一点,露出金属部分之后用很细的线焊接上就可以了。类似于主板上I/O这种引脚不是太密的芯片可以补引脚,EC太密就只能飞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