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输出5V电压跳变经验

楼主(2012-12-26):
今天接修客户2台不同品牌的17寸 和19寸显示器,开机、接上VGA信号 指示灯绿色亮下下就熄灭了,又亮又熄灭,反复 还有一台是开机指示灯不亮,拆机测试+5V和12V 都是2.3-4.6跳变 12V 在10.8-11.4跳变,断开驱动板,电压很稳定,不跳变,在更换了次级滤波电容。光耦,和431后,故障依旧,查了好久最后代换到光耦旁的50V/22UF的电容后立杆见影,正常了,然后把另一台的这个50V/22UF的电容换后都正常了,在此分享下给大家,这两个显示器都是不同时期,不同品牌的显示器,但是光耦旁都采用的是50V/22UF的电容,在带负载差的时候请大家先代换此电容,能够少走弯路。 第一次发帖 思路有点乱,忘大家见谅。

网友:
想问一下代换容量世一样的吗、用50伏47微法代换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