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广达KL9电流0.06

楼主(2012-12-26):
   客户送来一台联想E47L(广达KL9)机器说前两天使用着好好的隔了一夜说不开机了。让拆装的小弟把机器给拆了,拿到主板后看到外观没有任何不良的痕迹。测量各电感阻值都正常。。。上电电流跑到0.06心想掉电肯定是却电压吧。那就上电测电感电压先测3V/5V正常 EC工作条件也正常。测量各芯片组供电发现1.05PCH供电只有0.26V CPU供电也没有GFXVORE也没有。按照广达的时序先修1.05PCH电压(PCH是HM65二合一是图纸的命名)上电掉电的速度太快。先测量供电正常开启正常VDDDP VDDA正常BST正常电压电压就是偏低工作条件都正常那跟芯片自身就有关系。断电测量上下管控制级阻值400多也正常,那就是芯片的事了。直接在订了一个芯片装下去呵呵1.05PCH出来了。电流跑到0.26还是掉电。CPU电压和GFXVORE还是没有出来,

那就继续修CPU供电它的阻值都正常有继续上电测量CPU供电芯片工作条件

  供电23PIN 22PIN 31PIN电压正常 7PINVR_ON开启也有高电平3.3V电压就是没有索性换了一个新的ISL95831HR芯片上电测量CPU供电出来了电流到0.54 GFXVORE的供电没有出来CPU的PG也没有出啦。

    VIN VDD VR_ON BST都正常电压也出来了难道CPU坏了不可能吧。但是这种CPU不上的就上不了电。CPU是好的那电压信号都正常PG怎么出不来那感觉还是CPU芯片的事,托了一边锡还是不行。现在卖打磨的芯片太多了。继续换一个上去呵呵神奇的一幕出现了GFXVORE出来了。电流跳变也正常。现在广达I3 I5的机器图纸当中现在都带有时序图方便了我们修板 。这个图纸当中是第二页有兴趣的同行可以看一下 。
       联想 E47L 图纸

网友:
感谢分享!很详细的分析!

网友:
路过的狠狠的加加分啊

网友:
这个图纸的时序标的挺好,易懂

网友:
看了楼主的贴子,有两个感处: 一发现楼主的生意不错..二楼主的技术也不错,思路清淅..

网友:
楼主将的非常的精细,细路清晰,我会把楼主的作品当成样本,以后我发帖也这样发。

网友A:
有了时序修起来就容易多了,现在修到新的还少,时序到了解一下

网友B:
楼主找你确认一个事,你把U31或者R605移除,再装上CPU后测这几个数值:
1、PU11的PG(8脚)
2、+VCC_GFX是否有电压3、GFX_CORE

验证好了有重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找你确认一个事,你把U31或者R605移除,再装上CPU后测这几个数值:
1、PU11的PG(8脚)
2、+VCC_GFX是 ...

这个真不好意思 机器人家拿走了。下次看到这个板子一定帮你留下数据。

网友C:
还看不懂图纸,学习中

网友D:
经常能看到楼主的帖子,而且分析的非常好,适合我们这些新手,收藏中。。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经常能看到楼主的帖子,而且分析的非常好,适合我们这些新手,收藏中。。

如有写不对的地方,可指出我们互相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看不懂图纸,学习中

泡一年论坛理论也就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了时序修起来就容易多了,现在修到新的还少,时序到了解一下

你们迅维的都是精英我还得向你们学习学习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楼主找你确认一个事,你把U31或者R605移除,再装上CPU后测这几个数值:
1、PU11的PG(8脚)
2、+VCC_GFX是 ...

饼哥请教你一个论坛上的问题 为什么我设置不了下面这个灰色的字体(残血飞少)这需要在什么等级以后能设置或者在哪里设置。谢了!请予回复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饼哥请教你一个论坛上的问题 为什么我设置不了下面这个灰色的字体(残血飞少)这需要在什么等级以后能设 ...

我也不清。
问问pt...那个管理员哦

网友:
我也来学习一哈

网友:
新型机器不好修 我有个 CPU供电芯片是95831 CPU有电了 PLT_RST#有了 不出 核心显卡供电

网友:
有那么容易么

网友:
真好,电路图中还有时序,谢谢了

网友:
呵呵,有时序图的就是方便多了啊,呵可

网友:
这个还算好,总算修好了。

网友F:
楼主的思路很清晰,让我这个新手很惭愧啊,给我自己加油

网友:
       先是1.05PCH电压不对,换芯片解决。CPU供电无,换了两个芯片才搞定,通过此列,以后换了芯片还是一样,我也会多换一个芯片看看,多谢LZ分享

网友:
多要测试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思路清晰,学习一下。

网友G:
GFXVORE是做什么的啊?作用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G:
GFXVORE是做什么的啊?作用是什么

显卡核心供电

网友:
哦  多谢 你的技术真心可以啊

网友:
LZ的技术还是挺不错的,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思路很清晰,让我这个新手很惭愧啊,给我自己加油

灌水分子。搞这么多分了

网友H:
GFXVORE和CPU供电有什么不同吗?GFXVORE是什么作用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GFXVORE和CPU供电有什么不同吗?GFXVORE是什么作用的啊

一个显卡供电一个CPU供电

网友:
我现在修个好几台I3 I5的机器都是这个95831的芯片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