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50不识别键盘触摸板,悬赏100RMB求助

楼主(2012-12-26):
机器不开机接修后换掉EC后修复,但键盘触摸板不能用。
刚开始进系统可用USB键盘鼠标,后来刷BIOS后coms重置了,硬盘模式恢复成ACHI了,进不了系统了,插USB键盘键盘不管用不能进入coms(不知道这个本插USB键盘是不是进系统后才能用,插U盘可以从U盘引导)
换过1:EC(换过几个)
      2:bios(刷过几次)
      3:SB
      4:KB接口阻止正常      5:时钟芯片换过
      6:外围芯片拆掉
无奈了,有知道原因的朋友PM我,我愿提供100RMB作为报酬,谢谢!!补充一下:EC biso等全是从好的机器上拆的,拆下来的换的好的机器上一切正常。。。
=========================================================================
放弃了。。。。
装了个ACHI驱动进系统后USB键鼠都可以用,DOS底下就是不行。。。。。。。。。。。-
另:时钟SLG8SP556V和SLPRS387BKLF可以代用 ,2个V450的本子分别用的这两个型号
=========================================================================
题外话:广告栏里的电子狗好用吗,有没有用过的啊???

网友:
时钟虽然换了,但最好还是量一下

网友:
放弃了。。。。
装了个ACHI驱动进系统后USB键鼠都可以用,DOS底下就是不行。。。。。。。。。。。

网友:
我上些日子接了个4411s的毛病一样,也没有解决放弃了,生意不好钱越难赚啊。

网友:
你好像忘了换个键盘试试,或单接触摸板,键盘试。实在不行,原机的键盘和触摸板拆了,只用USB键鼠。

网友:
刚开始就换的键盘啊,这是必须的啊。实在是没办法了只好放弃。。。。

网友A:
个人感觉还是EC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还是EC的问题

个人觉得也是可惜就不是换了2个都不行,最后从好的同型号机器上拆了一个也不行,买糕的。。。崩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