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一台大家伙37寸的修好有吱吱响声

楼主(2012-12-26):
今天接了台37寸大家伙,37寸的处女作
tcl的液晶电视机的电源板
高压供电的24v短路烧糊了。
进了小虫子造成。
清理去掉坏的贴片电容就好了
试机时听到有吱吱声没敢给客户装上机器
此版有5vsb电压通电就产生,只有一点点小声音,几乎听不到
按开关后橙色等变为蓝色并产生12v、18v、24v电压都正常,就是吱吱声变大,当然不是非常大的那种。
我接的液晶少,有很多不懂得地方是摸索着维修。没敢给客户怕有问题。
请各位老师帮我断定一下。谢谢!

网友:
求老师指点!

网友:
只有高压包、灯管、变压器会发生异响吧!你仔细听听是从哪里发出的,然后再找解决方案!

网友:
把贴片电容按上,这个声音如果是电源出来的那可能是pwm脉宽造成的

网友:
应该把换的元件,找个好的安上,试一下

网友:
我之前也遇到起过,最先是电压过高而坏的,修好后没有过几月,外电压过高又烧,但电源部分修好后就有你说的这种问题,我也不知道怎么搞。后面的电路非常的复杂。

网友:
分解检查,,,,,

网友:
是电源板发出的声音

网友:
我估计在高压部分有两组高压线路太接近了还不至于短接状态,引起电压摩擦吱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