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待机正常按开机待机变0.00

楼主(2012-12-26):
T43电池可以开机,就是不能用电源接可调电源发现待机正常0.05,按下开关待机就变成0.00了(待机正常时3 5 1.5V都有)无待机时电压全无,必须拔掉电源插上待机又正常,有知道的朋友指点下...

网友:
查充放电电路  保护了

网友:
这机子通病不用再讲了吧。35V电容

网友:
有短路的地方啊

网友:
电容坏了,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