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人的winfast K8M890M2MA-RS2H

楼主(2012-12-26):
七喜主机,用的是丽台k8m890m2ma-rs2h,客户只送修此板询问时一问三不知,目测了下没有明显的故障点和被维修过的痕迹,打了下电源口二极体值都正常。加电能触发,但不跑码,复位灯常亮,测了下复位针上也没有电压,仔细一看此板用winbond w83304g时序芯片,测27pin 5vsb 40pin 10v 13pin 1.25v 46pin pwr_ok 5v  9pin cpu_en  0.5v 内存,总线,桥供电控制极均无脉冲,纠结的是没有83304可代,于是就上论坛看到了此帖(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11605),我很怀疑,因为我觉得帖主可能比我幸运,运气比较好。但还是跟着迷信了一把,摘掉桥1.5v和1.2v场管,测了下都是好的。

专门上电测了下焊盘g极没有电压此两管g极分别连接83304 33pin和26pin,看来是83304没有发出脉冲控制波形,雷人的是我按帖上更换了两个场管,结果竟然真得如帖主所言开始跑码!这是为什么呢?元芳在不在,解释!

网友:
哎呀,楼主啊!这也就是人家的经验么????真是,有些时候真的是没有思路啊!到人家那里,就是一下两下就搞好了!!!很郁闷吧!没办法

网友:
我有一次也是 显卡不认  就把管子拆下来测量   没毛病   然后在一个一个的上上   挂在板子上上电测试居然好了   晕    也不知道啥意思   绝对不存在脱焊之类的吧   一样求解

网友:
我今天接到一片 商家的富士康G31  给方正代工的   奶奶个熊 不跑马  我量了一下 CPU和内存供电都有了   也没想那么多 刷了个bios  还是不行 又没有台板的假负载 蛋疼了    正打算再量一下桥供电  翻过来就跑马了

网友:
无法解释

网友:
我用电吹风对着CPU附近逛吹一陈,一块坏主板也好了,逛晕。

网友A:
是不是 MOS 输出的电压 偏高偏低了  这个我也见过 拆下量是好的 装上去 改输出1.2V 输出 0.9V 换了个 输出正常了 闹不懂 什么原因

网友:
要是你没看到他的帖子,估计你只能等83304G了

网友:
版主的帖子实在让人无法解释,G极没电压,应该来说是IO的问题。不解!!

网友(点评):
此板应该正常触发后由83304发出桥、内存、总线、cpu控制信号吧,和io有关系吗

网友:
靠,不会吧,,这个板子。。我也见过好几个了。。都是这的问题。。我记得这两个MOS管是好的啊。。。但是好像没代换过。。结果没修好 。。。。哎。。楼主要是早点发帖,,

网友(点评):
哈哈,这还真不是我的经验,我们共同学习吧。

网友:
刚刚我也看了那个贴,说的是第一个1.5v供电坏了换1个就可以的。应该你没有测到问题。可能断极了。

网友(点评):
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我这片换下来的两个场管是完好的。

网友:
不会是通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 MOS 输出的电压 偏高偏低了  这个我也见过 拆下量是好的 装上去 改输出1.2V 输出 0.9V 换了个 输出正 ...

此板故障是桥1.2v场管g极无电压,s极有0.2v左右,1.5v场管一样,s极输出0.48v,在线和摘掉测场管都是好的,我猜想电压可能是别处串过来的

网友B:
估计是MOS管内部不稳定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MOS管内部不稳定造成的

我不解不是场管内部不稳定,并且这两个场管可以肯定是完好的,我想知道的是,为什么控制极上没有脉冲?如果说是反馈电路引起的保护,那么更换两场管后,为什么就不再保护?测过故障时两场管g极对地二极体值690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MOS管内部不稳定造成的

也许把这两个管子去掉以后,北桥“复位”了吧

网友:
见怪不怪了,到我手上就直接秒杀了

网友:
应该和上电时序有关。由83304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