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空载的情况下判断电源好坏

楼主(2012-12-26):
怎么在空载的情况下判断电源好坏,比如手头有个电原输出电压正常接负载电压也不下降也没有鼓包电容

网友(点评):
看的我云山雾罩的:什么电源?

网友:
接负载电压也不下降

这不就是正常的了吗???还要怎么确定?

网友A:
电源空载,不一定能说明电源就是正常的。

网友:
接2个坏硬盘看看不就知道了。

网友:
坐等高人

网友:
接旧光驱和旧硬盘试下不就知道了电源是好是坏。

网友:
不接负载没法知道好坏!

网友:
接了负载电压没下降,可就是点不亮机子,换了电原就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空载,不一定能说明电源就是正常的。

深有同感,可就不知原因所在

网友B:
没负载怎么能确定电源的好坏呢,确定不了啊LZ,只要电源能正常输出设定值就OK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正常怎么点不亮机器,换了电源就好

你的估计是没PG信号,那样就算电压正常也不会亮机

网友:
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
只能带载才能知道好坏,不论真假负载都要接上才能试出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没负载怎么能确定电源的好坏呢,确定不了啊LZ,只要电源能正常输出设定值就OK了

接了显示器算有了负载吧,电压正常,可是没有ok呀,电源还是坏的怎么回事,球针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估计是没PG信号,那样就算电压正常也不会亮机

本人新手纯业余请指教,什么是pg信号

网友:
买个那种带指示灯的模拟负载,像你说的这种情况,插上模拟负载,哪一路有问题一目了然。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接了显示器算有了负载吧,电压正常,可是没有ok呀,电源还是坏的怎么回事,球针项

接显示器?怎么接的?主机电源跟显示器有啥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E:
接显示器?怎么接的?主机电源跟显示器有啥关系?

不是主机电源,我说的是个显示器电源

网友:
PG信号,就是Power Good。
PG是ATX电源在12V、5V、3.3V等各路电压都正常之后发出的一路信号。
供主板开机时检测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