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kon coolpix s8000 怎么拆呢?请教

楼主(2012-12-26):
请教这个型号怎么拆   谢谢

网友:
拆它做什么??

网友:
螺丝都没拆,先拆螺丝,里面是焊点,一排,不是很难拆

网友:
螺丝拆开
再拆外壳
再拆镜头
流程

网友:
还么有拆过相机呢,多谢楼上的指教。

网友:
这个机器拆去外边螺丝,然后可以拆掉两边条,拆下后壳,可以拆下屏,然后镜头和闪光,主板有一排焊点,焊下可拿下主板,如果要拆开机按键板,就得拆前壳了,前壳与前面板之间是双面胶,不好拆,很紧

网友:
谢谢大家回复    看来这款机还挺麻烦的
我的问题只是开关不好按
现在拆开  再装上就没问题了
应该是客户之前震动搞到的问题吧
这个机开关按钮那面不好拆

网友:
看的我惊心动魄啊,我以为请教拆机,要修镜头那(图镜头没缩回去),吓我一身冷汗啊,有个镜头俺可装了大半天啊。还好楼主最后还是解决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