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我看看这些信号分别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12-26):
EXTPWR
SWPWRG
PRWSRC
AD_AIR
MAION
SHUTDOWN_S5
PURE_HW_SHUTDOWN#
S5_EN
SD#
PDS
PDL
KBC_SCL0
KBC_SDA0
这个理解的不知道对不对:DCBATOUT:主供电
信号

网友:
EXTPWR 适配器插入检测 (ibm)
SWPWRG sw电压好新号
PRWSRC公共点电压 ……
楼下的继续解释吧 其实你知道了表面意思 意义不大 重要是在电路中

网友:
可以慢慢查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