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隔离电路的mos管

楼主(2012-12-26):
  保护隔离电路的mos管,在导通条件未满足的情况下,是否可以直接连接mos的D极与S极

网友:
那就起不到保护和隔离的作用了

网友:
你直接接通过去 保护隔离就不起作用了
当后极有问题的时候自然不可以这样
当然我们在维修中,这样修是不得已的下下策的修法

网友:
有些型号的机器可以,但是通常这么做机器是不充电的,有时候还会出现插电池短路

网友:
不行,保护隔离的作用 ,一是要保护后级电路,
二是要区分当前供电模式,电池或者适配器。
如果直连适配器和电池一起供电是个什么情况,或者适配器电压直接充入电池。

网友A:
我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连过几台,不过暗中把客的电池放电的保险给下了,说客户电池坏了。

网友:
嘿嘿。客户再要求换个电池呢。难道要电池要报换主板的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连过几台,不过暗中把客的电池放电的保险给下了,说客户电池坏了。

这方法不错

网友(2020-03-09):
不见意您这么做,因为您这样做就没保护隔离的作用了,等到下一次本来要烧管的结果直接通过,运气不好可能你就烧一片了

网友:
电池切换会短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连过几台,不过暗中把客的电池放电的保险给下了,说客户电池坏了。
这样太黑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