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TLM4628LF液晶电视伴音时有时无 图像正常

楼主(2012-12-26):
2007年购买的.海信TLM4628LF液晶电视有时开机后20分钟—3小时之间无规律无伴音.图像其他都正常,本人已将伴音功放集成块TDA8932T 重新焊了一遍故障依旧。手头无图纸,望各位高手指点,万分感谢!

网友:
那换掉这个集成电路试试

网友:
尝试换其它输入信号试试,是看有线这样还是AV这样还是无论输入什么信号都是这样?如果是什么输入信号都这样的话,那查功放块周围的电容有无漏电

网友:
机器已修好 是耳机插孔 内部切换开关接触不良 造成的 直接拆除耳机插孔 将切换开关 短路 修复 收费: 棕绿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