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修复acer a1916 w a白屏

楼主(2012-12-26):
机型:acer a1916 w a
故障:白屏
客户送修来时,点机开机就白屏。打开机器,发现电容没有鼓包的,(因为电容鼓包也会引起白屏的),
接着测量主板各个供电,测量结果正常。屏供电也有,分别是16.4v  3.2v。然后测量屏接口电压,发现16.4过来的电压居然只有1.8V?另一组3.2V正常。我把只有1.8V这一组屏线取了下来,发现供电脚1、2脚线打火断了,(因为屏接口明显有黑色痕迹)。
把屏线上好,飞了一根线过去,电压有了,再开屏幕。。。。图像有了。。但屏幕还是很白啊?(是非常白,不是亮度很高的原因)测量VGH、VGL、电压分别是25.1V、6.7V。电压正常啊!说明升压板工作起来了。我找了一下这种主板,没找到,没办法了,不确定到底是主板问题还是屏的问题,动主板吧?动哪?还是决定动屏,升压板的管理芯片是8710E,先补补焊,还是不行。现象不变。我没找到8710E,但找到一个8761E,网上查了一下,发现两个芯片引脚功能都一样。直接换上,好了,不白屏了。到此修复成功了。

由于我是第一次接触维修屏电路。时间有点久,花了5个小时才修好,虽然看过不少修屏的案例,但没接触,还是不知道VHG、VGL等等测试点在那里。今天修的时候仔细看了一下屏电路,发现上面标注的。
没有相机所以发不了图片。高手路过的话,就别洗涮小弟了。
需要8710E的资料说一声。今天比较忙,所以忘了传。改天补上。

补充内容 (2012-12-27 10:40):
图片已补上,在后面,但不是很清楚,用摄像头拍的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白屏故障还是很令人头痛的。

网友:
没相机可以用摄像头的

网友:
8710e文件现在上传

网友A:
果然是高手    白屏我只换过保险

网友:
不知道怎么排序。

                                      由于我是修好了后才上传的图片,有些现象不好还原,请见谅啊

网友B:
对于屏电路那边,跟楼主相比,我还有距离,我只能修到电阻或电容短路,呵呵

网友:
楼主万用表和我的一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于屏电路那边,跟楼主相比,我还有距离,我只能修到电阻或电容短路,呵呵

我对于屏来说,也是一个初学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果然是高手    白屏我只换过保险

高手算不上,你只换过保险,说明你遇到屏电路出现问题的太少

网友C:
是啊是啊   我也是一样    白屏确定是屏的问题的话  就不敢动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啊是啊   我也是一样    白屏确定是屏的问题的话  就不敢动了

呵呵,要敢动。你不动。怎么知道修不修得好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呵呵,要敢动。你不动。怎么知道修不修得好呢

东西太小   风枪一吹   币一定掉什么东西呢

网友E:
很有耐心啊,修了5个小时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东西太小   风枪一吹   币一定掉什么东西呢

看着点啊!我一般吹都把周边的电阻之类的记下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很有耐心啊,修了5个小时

呵呵,效率太低了啊

网友F:
楼主挺厉害的,我碰到好多白屏的,都不知如何下手,就今天就两台,有一台开机是好的,过一会白屏一下就暗屏了,等一分钟,就亮了,显示很正常,就这样循环着,还有一台是用一段时间白屏,慢慢白的,只后就一只白,只有关电源,过会再开,那样是好的,说不定什么时间久又白了!头大啊!楼主请与我分享下!我该怎么查,怎么修!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挺厉害的,我碰到好多白屏的,都不知如何下手,就今天就两台,有一台开机是好的,过一会白屏一下就暗屏 ...

是哪儿的问题啊?是主板?还是屏?确定一下啊!如果是屏。你可以把升压部分那个芯片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G:
今天收到一台白屏的,8761E什么电压都没有,不知道怎么下手才好。

网友:
我们还有距离啊,我才修电源板

网友:
我加焊一下试试,希望能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G:
今天收到一台白屏的,8761E什么电压都没有,不知道怎么下手才好。

主板到屏供电正常不?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主板到屏供电正常不?

修好了,是屏供电的问题,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修好了,是屏供电的问题,谢谢了

不客气。。。

网友H:
屏部分 坏的确实也少,拆机的配件 手里更是少,一般 遇见白屏的 ,查查保险 供电转换  不好的话 就放弃了 ,楼主你 真有毅力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H:
屏部分 坏的确实也少,拆机的配件 手里更是少,一般 遇见白屏的 ,查查保险 供电转换  不好的话 就放弃了 , ...

找到配件了,能尽力修好就要修好啊

网友I:
修屏不知道哪些是关键测试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找到配件了,能尽力修好就要修好啊

手里还扔一边个 AOC21的显示器呢 ,烧驱动板 原装的冒烟了 。后发个板子上去 烫手,查屏电路,没发现具体哪坏了 ,因为没件 就扔一边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I:
修屏不知道哪些是关键测试点

多去看看修屏的帖子,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多去看看修屏的帖子,就知道了

多谢指点!

网友:
高手高手高手

网友(2014-10-04):
我还没用换过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