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3S待机被拉低

楼主(2012-12-26):
修到一块华硕X43S进水的板,拆机检查进水的地方很少,清洗干净补好断线后上电一切OK,装机,再通电时悲剧了,待机变成0.03(正常时待机电流是多少没注意到),不触发,再拆机,没发现哪里装出问题了啊,裸板通电依旧,量3,5v没有。哎,没办法,查吧,没图纸,难修啊。系统供电芯片是RT8206A,下到该芯片PDF量条件,发现都正常,只是开启信号出来一瞬间就没了。万用表接到3v电感处开机瞬间有3.3v然后被拉低变成0.26v,5v开机瞬间也有5v电压然后拉低成0v。难道是负载有短路???仔细量了一遍全板大多少电容没什么发现。断开负载看看吧,华硕板的负载部分一般都有节点的,先断开3.3v负载,上电,3.3v5v都正常了。看来问题出在3.3v负载上面。没图纸,不知道3.3v去到哪些地方了,跑线路就跑出来到二合一桥那里,其它地方没找到。这种桥没那么脆弱吧???还是其它地方有问题???或者是系统供电芯片有问题带不起负载???望路过高手支点招。。。。。

网友:
3v5v的后极应该有短路的地方,再仔细查查吧,被拉低就说明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就是找不到哪里有短路啊啊

网友:
那肯定不止只去桥啊 。。多查下线路 。。不介意的话把图纸发出来 。。我帮你看看

网友:
3.3v去的地方很多,没图纸不好找,建议重点检查进水的部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