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无法加电

楼主(2012-12-26):
接手一台联想G450,独显。
故障现象:
用电池按电源开关,电池开机指示灯亮一下即灭,按一次开关指示灯亮一次。用电源开机,指示灯只亮一次就保护了,要拔掉电源重插才再有反应。由于无法通电就无法测量各点电压,测量各点也没发现短路。由于显卡是故障高发点,于是尝试断开了显卡供电,没效果,重刷bios还是一样。
现在没头绪了,各位大大请指点。。

网友:
好好量量是不主板有短路 什么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
未必不是主板有短路。

网友:
主板有短路

网友:
不加点整显卡?肯定是哪微短路

网友:
电流上升有多少,感觉是有短路。

网友:
肯定是短路了

网友:
用示波器点着3/5V S电然后按开关看看有没闪出来一下,出来的话再点内存的电压按开关,同样的道理一步步往下量,量到哪一步没出来就找到问题了,不过最好是先量一下各个电压的阻看有没异常

网友:
谢谢楼上的大哥,我试试看,

网友:
测量各点都没见短路,而且指示灯也不像短路那样一闪即灭,亮有半秒钟才灭的

网友:
测试了各个点,都有电压,具体多少由于时间太短了无法测试出确切的数据,是不是哪个地方的电压不对或者哪个地方的保护误动作了呢

网友:
既然楼主说没短路 应该是有电压没出来   重点查  M极电压

网友:
楼上的朋友,是具体某个M极还是所有M极呢

网友:
稳压电源都么一个吗?。懂?

网友:
说的不清楚,无法回答

网友:
还是短路的问题的多

网友:
主板上有短路了   仔细查一下

网友:
查待机电路   待机正常后级有短路的  这样就得按照图纸慢慢测 没啥好办法

网友:
电流跑得这么样也不说说,我之前接了一个机器,按下开关电流到0.7A后掉回0.02A待机,再按开关也是这样,后来把显卡拿下来后跑0.56A不掉电了,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机器待机电压正常,电流是0.7左右,按开关电流跳变一下就回到原来的大小,后来经高手指点换南桥解决。估计是南桥保护误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