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 独显上有叹号

楼主(2012-12-26):
Y460
板号
KL2B, I3的U,双显卡.在设备管理器中 独显G425上有叹号.在独显属性中,显示该设备已经停用.在CMOS中已经将硬盘模式设为IDE, 重做了WIN7 ,独显的驱动从官网上下载重装过,刷了EC PCH的BIOS,加焊了N卡,依旧带有叹号.求解决方法.
win7

网友:
换个XP系统试试

网友:
重新装个显卡驱动

网友:
看看显卡 工作电压 晶振之类的!

网友:
这个是系统没装好,找个硬装版的试试!

网友:
那你有没有在BIOSS下看看是不是把显卡关了, 他以前用过XP的话就肯定是把独显给关了,XP只认集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