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上摄像头就重启!

楼主(2012-12-26):
如题,进入桌面后,只要USB口插上摄像头,电脑就重启!插着摄像头开机自检完重启!换口子试过,有的能到发现新硬件,还没驱动起来重启了!USB口插U盘没问题!摄像头也换了,故障一样!摄像头换其他电脑正常!电脑配置截图!

有遇到这种情况的吗?给指定一下!谢谢!

补充内容 (2012-12-31 22:22):
感谢大家的回复!问题解决了,换了个新版本的系统,OK了!再次感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能不能换个系统试一下,尤其关注一下显卡驱动,电5v源供电足吗,看一下主板上的5v供电跳线,换一下试试,遇到过威盛芯片组类似级别主板插摄像头重启后黑屏,只有再插拔一下才可以,最后也没解决。

网友:
量一下u口供电,必要时用示波器量u口的各路电压

网友:
跑线看usb口到南桥的线路上有没其他元件 排除线路上的元件故障 如果没有接其他元件 则南桥有问题

网友:
我看像南桥,,以前我都是遇到擦usb就档在那也不死机  usb就进系统了,进系统再擦都一切正常,就死启动一擦就定住了!

网友:
像笔记本这个情况换南桥多,介意查查供电稳定不。数据线对地正常不。有条件刷刷BIOS

网友:
拔下usb 就进系统

网友:
先换个其他牌子的摄像头,不行的话再换系统试试。

网友:
换其他的USB设备试试,如鼠标之类的,

网友:
是不是摄像头有短路的现象

网友:
换个其他牌子的摄像头,换其他的USB设备试试。键盘鼠标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可能是这个摄像头和这个系统有些冲突,换个摄像头试试

网友:
感谢大家的帮助,换了个新点的系统问题解决了!感谢大家!

网友:
我遇到过一次是USB键盘,开机之前插上,就开不了机,开机后插上还不影响使用,用替换法排除主板和U口问题,现在也没弄明白哪里有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