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一台SL410K,虽然能够正常使用了,但到底是什么原因,还是没搞清楚

楼主(2012-12-26):
机型:THINKPAD SL410K
板号:GC2
故障现象:上电至0.2瞬间掉电,可反复触发

第一步,测量各电感阻值,未发现有明显异常
第二步,按开关键测量各电感电压,发现除CPU供电外,其余供电均有
第三步,测量CPU供电芯片主供电,使能信号SHDN,发现SHDN只有0.8V,显然问题在这里

参考图纸

VRON发自于EC,与HWPG,SYS_SHDN#,并联在一起形成SHDN信号,控制CPU供电的开启,经测量,VRON有3.3V,SYS_SHDN#为5V,均正常,问题显然是出在HWPG信号,此信号由如下供电的PG并联在一起,并经10K阻值的R127上拉+3V形成的。
1、PU9,1.5VSUS的PG
2、PU6,VCCP的PG
3、PU4,1.8VSUS的PG
4、PU5,+3VPCU的DDPWRGD信号

采用割线的方式依次断开各路供电的PG,结果发现断完所有的PG,还是不能正常的产生合格的SHDN,在此过程中更换了CPU供电及ISL6237,故障依旧,于是尝试增加2只10K电阻作上拉(原图中有预留位,但未打件),结果CPU供电居然产生了。机器正常点亮进系统后功能正常。

上午修好了,放到下午再开,故障又重现。

重新拆开机器,将上拉电阻换成100欧的,测试2天正常。

机器看起来是正常了,但问题到底出在哪,心里没底,说板层短吧,将3V接入到SHDN测试点,电流表里没有丝毫的电流指示,所以把这个过程写出来,看有谁能帮助分析下看,最可能的故障是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