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为何TL494电源烧启动电阻

楼主(2012-12-26):
无输出,老烧启动电阻R7,请教什么原因;大致原理图如下:

网友:
总烧启动电阻说明加载在启动电阻上的电压过高

网友:
应该是后面有短路

网友:
换C7试试!!!!

网友:
大概电源电路管子。电容。电源IC容易坏  多多查下总能有所发现。

网友:
负载过重吧?还是电阻换小了?

网友:
已修复,v1、v2都坏了,加上一个电阻可能发热脱焊了
手头还有一台输出电压偏低,额定5V,现在2.9V

网友(2013-05-10):
修电源很麻烦,元器件太密集,我修了一个,没修好,又不懂,又累人,就放弃了,好几个呢,心里还是很想去修修,就这点爱好了,呵呵...

网友:
连13007都坏了你还问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