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2-12-26):
一块七彩虹主板AMD平台的,开机键盘灯正常,就是黑屏,也不提示没有信号输入!高手解答!

网友:
估计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加张独显试试

网友:
测下VGA信号线对地打值看看正常不

网友:
AMD的,是不是桥的问题

网友:
桥问题吧,加焊桥试试

网友:
对,加张独显试试

网友:
接口坏了吧,一般不死机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