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显示器 上网页 自己很淡 泛白 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2-12-26):
请问 显示器 上网页 文字很淡 泛白 是什么问题
三星940
三星

网友:
上图啊!!有可能是电源板吧!

网友:
换台主机试试!有可能是主机显卡问题!

网友:
没有图不太好说啊

网友:
这种现象多数是屏的问题

网友:
很有可能是屏的问题。

网友:
对比度调一下,对比度高了也会泛白的

网友:
更新下显卡驱动 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