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热风枪的噪声怎么降低的

楼主(2012-12-27):
大家的热风枪的噪声怎么降低的
感觉膜片式的气泵声音还是比较大的 不够清净
大家有没有思路和方法解决下
目前用的安泰信850B 能否更换进口气泵解决下噪声问题
谢谢

网友:
这个没有人顶吗

网友:
没有必要吧,没噪声的话我会以为它没有工作。

网友:
热风枪有声音正常的  没声音才不正常

网友:
偶见过的,用过的,不管进口的还是国产的,噪声都差不多,但没有放在一起对比不知道那个小!感觉风机的比振膜的要小,只是风压差点

网友:
换无刷风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