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SVE151E11T装不了系统

楼主(2012-12-27):
SONY SVE151E11T装不了系统,求救啊,客户刚买的新的,原来WIN8想装WIN7,怎么就装不上啊,开始进PE硬盘分不了区,后面在DOS下分好区,GOHST好后重起,就卡在“正在启动WINDOWS”不动了,后面就换安装版的也一样卡在那里,我就是感觉硬盘分区上有问题或者是bios没设置好,bios里设置的东西太少了,求高手帮忙

网友:
应该不是硬盘的问题,你用GHOST安装的话先不要解压显卡。前段时间一个DELL本本就是这样弄好的。

网友:
我试过安装版,而且是试了两个安装版,GHOST试的更多,而且都还没到装驱动的地方,就是复制第1次重起,就卡在“正在启动WINDDOWS”    BIOS里就这里有点东西可以调

网友:
BIOS里面好像有一个调节硬盘模式的,你试过没有呢。

网友:
这个机没有调的,就上面两个图有点调的,

网友:
你这个BIOS 感觉有设高级权限用户密码啊,只是你设不到的。

网友:
楼上的 说的有道理,那怎么才能我设的到,,总的有个设置的地方啊 。有没有原始密码

网友:
关闭 UEFI模式

网友:
SATA呢?  这个模式改没  或者是不是有隐藏分区

网友(2013-01-26):
你是怎么进入BIOS的,按F几?

网友:
回11#这机器进BIOS按F几都不能进,在关机的时候,按下ASSIST这个键,可以进入选择界面,楼主的问题是硬盘分区表的问题,只需把GPT改成MBR格式,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