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D216驱动程序

楼主(2012-12-27):
发个联想D216驱动程序
机器症状   花屏
D216 WIDE
TSUMU68WHF-LF

花4块钱在淘宝上买的

网友:
刚修完这个,也是花屏,但我是换屏显线好的,原来的屏线相当好,是铜的。擦一下都不行,代换普通胶带铝接点的就好了。

网友:
一般都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一般屏线的可能性大一些,程序坏的很少见

网友:
还有的视屏接口的问题 a

网友:
换屏线,这种最好是换,擦也不要用橡皮,只能用棉花粘洗板水轻擦。

网友:
联想的屏幕都是那间工厂代工的,晶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