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达时序问题

楼主(2012-12-27):
大家帮我看看这张时序图是否有问题。

网友:
最后一步不是应该cpu_RST吗?怎么后面还有呢?

网友:
广达时序不是很清楚,最后一步基本都是CPURST#

网友:
这是I系列的吧   我记得仁宝里面也有好多在CPU_RST#后还有几个时序  现在I系列的时序都很不固定  要灵活运用

网友:
再看看这张。 drive Gfx_VR_EN when +1.05_VTT..这句的意思是不是CPU在VTT_CPU电压正常后发出Gfx_VR_EN 开启内部集成显卡的电压呢?

网友(点评):
对。5系列就这样

网友:
请问楼主,PCH是什么? 是时钟么?

网友:
就是那个意思,开启CPU内部显卡的电压。

网友:
新型机器的时序 特别是CPU显卡的 时序不一样
哦 楼主可以把这个图纸分享下吗

网友:
要复位独立显卡

网友:
饼哥能来说明一下吗?

网友(2013-03-14):
双显卡切换用
如果需要用到独显时,PCH发出DGPU_PWR_EN#。。开启后续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