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7cn700fm 特定位置无显示故障修复

楼主(2012-12-27):
一块HP集成CPU主板,每次开机的时候都可以显示LOGO和进入BIOS,但是硬件自检完后就黑屏了,进不了系统了,刚开始怀疑系统有问题,接着换PE启动,也是到特定位置无显示。由于手上没有专业维修设备,只好打电话给HP售后,判断为:特定位置无法进入系统,是硬件故障,返厂。过保产品,返厂成本划不来。

把板子拆下来,自己搞了,看主板外观没有明显的痕迹,更换硬件也只能更换内存,两条内存都是测试过的。老板怀疑有虚焊,拿电吹风对着CPU位置吹了有5分钟左右,开机可以进入系统了,接着运行了几分钟,再重启开机,正常。难道主板问题就这样解决了吗。

网友A:
没那么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那么简单………………

正常使用了几天,现在又出现开机特定位置无显示。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板子整体性能还可以,处理基本一些任务可以,看中它省电吧。

网友:
cpu虚焊了,上bga加焊。。。

网友:
BGA 加焊 如果还不管用就取下来 植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