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长城BTX-400SEL-P4电源电路图

楼主(2012-12-27):
正在维修两台长城BTX-400SEL-P4电源,两台都是没有待机5V电压,哪位有它的电路图,请发一份。谢谢先!

网友:
我找了好久也没有,你就看看论坛的其他电路图,大致意思是一样的

网友:
我也参考过,差别还是很大的,好多都不带光偶,只有BTX-300的差不多。

网友:
论坛上有,仔细搜搜。